IBM R52 触摸板左键无法用((键盘左键也无法使用)

楼主(2010-04-15):
IBM R52 触摸板左键无法用((键盘左键也无法使用)高手指点一下
说明一下。拔掉触摸板键盘的左键能用。还有双击触摸板也无法使用

网友: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没有顶自己顶

网友:
进PE系统试下可以不

网友:
简单得很,触摸板上有按键漏电了(很有可能进了点液体)!处理方法,把它拆下来,准备一个风枪,一个尖镊子,用风枪吹那些胶钉,看到软了后用镊子推一下,全部拆开就可以用酒精洗了!

网友:
注意是在胶的中间垂直往下推,那些胶要留着,装回去的时候用烙铁烫一下,弄回原来的样子,才能卡住。

网友:
进过水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有可能,要和客户沟通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碰到过几次了,你的就是触摸板有问题,或者是没有装好!

网友:
你拔掉触摸板的线看看键盘上的可以用了不?如果拔掉触摸板的线键盘可以用了,证明就是触摸板的问题,可能坏了,注意如果是好的话,要注意下面的贴片不要太紧了,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