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fan error

楼主(2010-04-15):
IBM t40开机出现fan error,是不是风扇坏了吗,我用一个X31的风扇插上去还是这样,是不是必须要T40的风扇

网友:
你可以先把风扇拆出来,量下风扇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风扇轉不? 不轉的話加一點油 不行就換吧 再不行的話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