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楼主(2010-04-15):
开机亮下正常显示一秒种,屏闪一下,接着正常显示,反复这样,是不是按键问题

网友:
在线等,是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5707 9024 还有保险爱损坏,高压包需要加焊,还有5707中间的电容也要加焊

网友:
能正常显示,说明驱动板是好的。搞高压部分。。。BENQ通病。。

网友:
是高压升压电路有问题引起保护电路工作引的,重点检查C5706是否击穿

网友:
这是明基典型的通病

网友:
搞定了,,是按键的问题,我全给它拆了,就剩下个开关。哈哈!!!

网友:
回复的一堆,一个也没说对,呵呵。回头还是开关问题,真晕

网友:
8# AA98110AA 你这么确定是按键?

网友:
还是高压板电流法直观,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网友:
明基明基FP71G+的通病就是按钮问题和5707

网友:
这是明显的按键问题,我见过多次了,如果是高压板的问题,不会反复显示

网友:
自动调节按钮有阻值了~~

网友:
这种现像要分两种看,你注意一下,不显的时候,电源指示灯还亮不亮,如果不亮肯定是按键问题,亮的话一般都是高压问题了,我今天就修了一台这种现像的机器,一开始我也以为是高压问题,按照经验,换5707,加焊高压线圈,可打开一看,这是后期出的FP71G+,已经改进,根本就没有5705了,和以前的电路完全不一样,不能按以前的修法了,再仔细一看,不亮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我估计是按键坏了,于是换了电源按键,可还是不行,然后把所有按键都换了,才解决问题,这几天我们这里下雨,天气特别潮湿,按键漏电造成的,南方的用户注意,因为南方春季雨水多,湿度高,容易出现这种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