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5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4-15):
拆机发现8脚芯片K139 G966-25芯片很烫,不知道用什么芯片代换,像是两个
三极管
合在一起
芯片

网友:
不装上可以吗

网友:
现在拆下,发现有3V,5V,按下开关电压有跳变,就是不触发了,是不是跟这个K139芯片有关呢,谁知道他在电路中的作用呢??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双通道MOS管、、、

网友:
在哪买知道吗,

网友:
应是个MOS管,你百度下看

网友:
mos管呀,查输出端对地
0欧的话就是由该MOS供电的后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