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多彩电源用吹风机烘烤一下就能开机

楼主(2010-04-15):
一多彩电源不触发。用吹风机吹一下热后。量一下紫色线有5伏电压。可以触发。一直用没问题。但关机后冷却后再也开不了机。紫色线再也没有5伏电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自己顶起来。不要这样就沉下去啊!

网友:
电容问题吧,检查后级电容

网友:
电容看起来,并没有鼓包啊。兄弟

网友:
电路板上的小电容请注意,特别是靠近散热片上的。

网友:
虚焊!有时候很难发现,遇到过。

网友:
你先确认接电后辅助电源变压器的次级有没有电压输出:TL494的12脚一般有12V左右的电压(部分会高过这个值);+5VSB整流管前有5V左右的交流电压;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5VSB整流后的滤波电容的问题,两个全换,容量在1000-2200uf之间都无所谓。
如果辅助变压器的次级没电压输出,那故障点通常就是光耦到电源调整管发射极之间的那个小电解。

网友:
7# javelin167 整流管量了。前后都是0。35左右。看来是整流管前的问题了。待明天查查看再告诉大家。谢谢你们

网友:
昨晚看过大只佬的一些维修记录,你可以像他那样去做:
将辅助电源的整流管正极焊出来,然后接电测辅助变压器次级的交流电压。你现在这个情况说明辅助电源调整管已经起振了。那么,你将万用表打到电流档,串接在交流输出至整流二极管的正极,看看电流。
大只佬修的那个电源,最终结果是查到辅助电源调整管基极的一个限流三极管945挂了。
我本人则建议你换一下调整管发射极的那个小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