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网络奇怪问题

楼主(2010-04-15):
去年在某公司上班,管理网络,上网一切正常,但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整个公司网络都不能上网了,重启路由器,上网半个多小时后又不行,然后又重启,怎么都不能上网,然后找了一台电脑,拨号上网正常,后来,猫正常,看看路由器,觉得有问题,(型号很老,而且有很多灰尘,一天到晚开着,不休息。很普通的那种20接口)跟老板建议换一个,老板不懂,说放在那里又没有人碰他,怎么会坏呢?狂晕!!!后来还是换了一个tp-link 20接口的,换上去问题依旧,然后我就每个网线一根一根的往上面插,看能不能上网,终于发现有一根网线插上去以后,导致整个网络瘫痪,拔掉那个网线,看下面哪台机器不能上网和路由器不正常,下去一查,都正常,而且速度很快。暂时就先这样吧,现在就很郁闷,那个网线原来插着好好地,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而且原来那个路由器我把它用在了下面的网络上,都正常。

网友:
终于发现有一根网线插上去以后,导致整个网络瘫痪
-----------------------------
查那个网线有损坏、RJ45接头接触不好、机器网卡接触不好、是否中毒等。

网友:
强烈建议检查那个网线和机器

网友:
你拔掉的那根网线连接的电脑查一下。

网友:
顺线往下查啊  看它接的面板直至电脑网卡    总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
(公司网络像个蜘蛛网一样,线上面也不做个记号)查了一下,顺着线走,可是被装修到墙里面去了,那根网线不知道连接到哪个地方,反正下面机器都能上网,一切正常。公司的坏机器都被拿走了。

网友:
那根线是不是备用线哦!

网友:
备用线插上,总不至于导致整个网络瘫痪吧

网友:
线路有短路吧

网友:
断线的同时,路由能PING通,
单用猫又正常,
路由和猫之间的线换掉,问题还存大就换路由,还存在?
那应该是电信封路由,要么就是部分电脑中毒导致,
曾经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 就是网络中有两个交换机一个路由一个猫30台电脑,因为搬移了电脑,有网线空出,不知道是那个笨掉把多出的网线另一头接到交换机上,导致30多台电脑的网络好时坏,两幢楼,跑来跑去的查,线拔掉就没事,
二,网中有一交换机一路由一猫,交换机接路由的那个口坏了,导致上不了网,是整个网络电脑全上不了,把交换机接路由的线换一个交换机口接上就OK了
三,网络中有一台电脑网卡坏了,时好时坏发信号出去,导致路由换了,
这些怪问题,有时真的查半天,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你说的那电信封路由,不可能,公司专门申请的多用户,也许是最后一种状况吧,其他电脑的网卡问题。

网友:
erp病毒发作吧

网友:
PING一下,测试路由、DNS、客户机之间通不通,这样好判断

网友:
检查一下导致故障出现的那根网线所连的电脑,是否中了ARP病毒

网友:
有过你这样的经历,呵呵。我把所有的电脑IP全部绑定,目前为止还是好的。有些是环路或网卡不正常引起的也很多

网友(2010-05-27):
碰到这种问题先自己检测,实在不行就叫网吧管网络的朋友来帮忙!!!

网友:
自己在拉一根线试下
上次有一客户那里的网络不正常 结果是穿墙那边有个洞 线都被老鼠咬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