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31主板雷击开机点不亮,吹掉网卡后能开机诊断卡跑到D5一直重复

楼主(2010-04-15):
海尔机子,iG31主板雷击后开机点不亮,吹掉网卡后能点亮,但诊断卡一直重复跑D0-D5。
没上内存诊断卡就停在D0,上内存就重复跑D5。小弟是新手求助各位大侠教小弟接下去应该怎么做。谢谢了

网友:
顶上去....我的也是,跑到D5 就不走了

网友:
高手都跑那去了,指点一下啊。。。

网友:
查看主板IC,电源也要换个试试!

网友:
1.检测 北桥  内存供电 和时钟
2.刷BIOS
3.应该就OK 了吧

网友:
你这个主板G31的一般是BIOS
但是你的雷击了你再查一下io和其他的件有没有还坏的
在测试一下 内存的供电等

网友:
应该是IO,雷击很有可能是IO和南桥!!!

网友:
恩 我这里刚修个 一样 网卡穿 拆下网卡后ok
我的拆了网卡之后也是不过 跑马不正常  最后找到原因
你知道吗?G31 上不了2.93的cpu!
换个cpu吧!

网友:
G31的芯片组肯定上不了341啦.

网友:
反复跑马 这样在供电情况下 一般IO 和BIOS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和IO

网友:
我手上就是有一块845就是跑到内存就不跑码了。。。。。

网友:
我只知道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