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电压不够

楼主(2010-04-15):
我手上有一个索爱的手机...  用原装线充.充不满电...充电器的电压是5V以上...电池的电压是3.73V..插上充电器又去量那两个的触点..显示3.71V..电池换过没有用..充电器也换了..也没有用...怎么个修法啊..

网友:
现在一般的手机电池充满电的电压好象是4.2V的吧,如果充电器输出的电压有5V的话,而充不满电,应该是电池或是手机问题

网友:
建议买个旅行充电器,再买一块电池,取下来充电。应该是手机电池电量检测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