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65PE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4-15):
接到一块英特尔865PE开机正常进系统都没问题玩了一会QQ游戏就掉电了,不到一分钟自动上电又开机进系统了,过一会又会掉掉电时间不定时,此主板还通电自动开机,跑开机线路都跑不出线来。谁跑过指点下。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你说玩QQ游戏掉电,玩别的东西掉电吗?排除电脑中毒的可能,电源坏也会导致反复重启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玩半小时断电重起,我帮别人换了主板就没事了,确定是主板问题,那位指点下,是华硕主板

网友:
时钟有问题吧,还有供电部分,比如电感有虚焊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是电源IC  ADP3168坏了,更换掉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先换一个好的电源试一试,如果还是此故障,再查主板。

网友:
我修过类似故障,有的是电源故障,有的是主板故障,多是主板供电滤波大电容漏电(起包)。更换后,能解决。试试看。

网友:
不过硬盘有坏道(系统区),有时也会出现重启的,扫描一下硬盘看看。

网友:
也不排除WIN系统问题,选中我的电脑,点右键,点属性,点高级,点系统启动和故障恢复下的设置按纽,在中间系统失败栏下,有三个多选框,第三个是“自动重新启动”是不是选中了,如果选中了,当win系统中的系统文件损坏时,也会重新启动,并且反复。把此项不选中看看如何。不出现重启,就是系统某文件坏了,重做系统。若还是原故障,再查硬件。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

网友:
如果重启有时间间隔,硬件的可能性较大了。仔细找吧,好事多磨。

网友:
电源方面的问题机会大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