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0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0-04-15):
今天拿了一片 TCL K40的主板 待机3V 5V 有电压 IO IT8510E 工作条件已经满足,就是+3.3VS_ON信号出不来。。。求租 没思路了
不触发

网友:
放一下电有可能就好了,有这个可能,不行就只有刷BIOS

网友:
刷过BIOS,还是 不行。。。。。郁闷 南桥也换了 PWRBTN# +3.3VS_ON 只有零点几伏 郁闷

网友:
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现在偶尔自己能上电 电流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