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接口阻值

楼主(2010-04-15):
主板USB接口阻值都是695这样正常吗,有两个阻值720到740之间

网友:
一般USB的阻值都一样的,如果不正常的话说明那信号有问题,看下相连的电阻有没开路,或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你的这个阻值应该是正常的。表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准有小差别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