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IBOOK G4的图纸

楼主(2010-04-15):
接修一台IBOOK G4,CMOS时间保存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掉,新换上一个电池,电量很快就用没。

量了一下漏电流偏大,有500UA,正常应是3-7UA,判断是RTC电路有短路或漏电的情况,但没有图纸,查不到相关元件,跑线直接就进夹层了,那位有图纸支援一下?

网友:
也得看板号 G4有很多,后来的应该有,早期的就危险了。

网友:
头痛的是不知道那一个是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