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 新问题死机花屏

楼主(2010-04-15):
东芝L203 单独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如果把适配器插上去会出现死机花屏现象,单独适配器不能开机,一开始客户拿过来是花屏,我以为是集成显卡的问题,就把北桥换了,用了一段时间就出现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是死机花屏,不开机的情况下可以用适配器充电,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各位兄弟们。。。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问题很怪,其实用电池和电源的区别不大。第一点区别,电源的电压时从电源接口出来,电池的电压时需要经过充电线路转换出来。后面所有的电压都一样。第二点区别,电池所有的19V只有12V(包括显示部分)。
所以个人觉得最大嫌疑:北桥(集成了显卡),然后看看充电部分。
怪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2012年快到了啊。呵呵

网友:
北桥我已经换过一个,听说这东芝的是个通病,不知道有那位大哥知道。请指点。

网友:
我也很怀疑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