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0-04-15):
机型:dell inspiron 1310
现象:不定时黑屏(不掉电)
刚接手机器时,开机有显示,能进系统.后电话客户,说是要黑屏.再试,XP启动一半左右就黑屏,有时能进系统,过几分钟就黑屏.可以进安全模式.按FN+开机键,画面刚出来就黑屏.以为是通病(显卡问题),延保一年,也没细看,所以就致电DELL,想捡个便宜 .得到的答复是这个机器不在延保范围,且机器是集显.晕了.失望之极,老老实实的修吧.
这种不定时黑屏的故障,会是哪里故障?心里一时还没谱,拆开看看再说.刚把电池拆掉,突然想再试试机器,看看会不会有新发现.不过这次是接的可调直流电源.开机,提示电源不对,不管它,按F1飘过.进系统了.重启再试,没问题.进系统,试机半小时,没问题.心头一丝亮光闪过 ,换原装适配器,故障重现.哈哈,这下心头亮瞠了.肯定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了."胸有成竹"就说的是现在的心情 .理由:DELL机器不识别外接电源时,CPU会降频,CPU电压就会跟着降.现在的CPU供电都是多相.降电压就是停掉其中一相或几相让它不工作.接原装适配器时,CPU满电压运行,其中一相有问题就会导致整机出故障了.  拆机,直奔CPU供电部分.
CPU供电是ISL6220+3个ISL6208. 没找到原机的图,找了个差不多的CPU供电图将就一下.

示波器测PL1,PL2,PL3原边部分.PL1,PL3的波形相同.中间那相,PL2原边无波.(实物就是中间那相出问题了).此时用的可调电源.
换原装适配器,测PL2原边,有波,但和PL1,PL3的不同.遂判定中间那相有问题.
用万用表对比测试三个6208,中间那个6228的3,4已短路.为判断精确,拆掉了PQ7,3,4脚还是短路.
拆到6208,第4脚对地不短了.换上新的.测一下,晕,又通了.又拆下,没通啊,装上,又通....邪门了...把6208拆下来仔细观察,发现问题了,画个焊盘示意图:

6208本来就很小,板上留的焊盘位置和中间的接地焊盘太近了.焊接时,锡吹化了,用镊子一压(我是这么干的),第4脚就连锡了.再次装上6208,这次没压.测4脚,不通了.恢复机器,用原装适配器.进系统了,不黑屏了.拷机半小时,没出问题. 有事正准备外出,机器突然掉电,适配器熄灯.换可调电源,大短.  热,大白天见鬼了.
办完事,回来接着干,还是中间那相,上管击穿.换了.通电,下管又穿.毛了,三相上下管,外带三个6208全换了.测三电感原边,波形完全一致了.装机,测试2天没出问题.按FN+开机键,也能完整的跑完测试.算是可以交货了.
总结:原来DELL机器的识别外接电源功能还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快速判断故障所在
   焊接6208之类的周边无脚中间大块接地的芯片,还是不要压芯片的好.锡化了,芯片可以浮在锡上,自动对准引脚,完了烙铁补脚.
   中间那相为什么会坏了上管坏下管,没搞清楚.不知会不会是6208没焊好.把三相全换可能是有点迷信了,求个心安

波形图,被重装电脑给搞掉了,见谅

网友:
这个种问题  你就用万用表就可以量出来了   !

网友:
中间那相为什么会坏了上管坏下管,没搞清楚.不知会不会是6208没焊好.
估计是性能不良了吧?

网友:
分析的很好,提到电源我想请教一下,我曾碰到过HPNC6220用个别外接电源触摸板不好用,但换上别的电源就一直好用,那是什么问题?望各位高手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用。不知道F3600会不会是这宗问题呢。等再遇到个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很扎实呀,经验很丰富

网友:
cpu 降频工作是停掉某一项供电吗,这个是正解吗,希望有高人指点。既然楼主说降频,为啥还要降压呢,降频和降压不是一回事把。另外停掉一项的供电是降压吗,这个观点我不理解。

网友:
cpu 降频工作是停掉某一项供电吗,这个是正解吗,希望有高人指点。既然楼主说降频,为啥还要降压呢,降频和降压不是一回事把。另外停掉一项的供电是降压吗,这个观点我不理解。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理论不太清楚,凭经验断的.电源管理嘛,目的就是节能,减少耗电,所以会降低电压供给.  你可以用CPU-Z和EVEREST这2个软件试试看.机器开机,CPU负荷小的时间,CPU频率会降,电压也会同步下降.如果是裸板,可以测几相的波形,会有一相上是无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