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笔记本维修店都应该买什么东西呢?大家来帮帮忙。

楼主(2010-04-15):
淘宝东西太多了,看见什么想买什么,但一看购物车,总价是个天文数字
大家说都该买什么呢?我以前没开过店的。

网友:
又一个要下地狱的呵呵

网友:
我也准备开了,在找门面了。我自己是想买些常用的工具,稳压电源,BGA焊台,示波器不打算买,可能以后会买。

网友:
越简单越好,没技术,工具再多白搭

网友:
就买点常用的工具跟芯片 就行 BGA 那是少不了的

网友:
本人也正准备开个店呢  ,但是哈尔滨这边门市太紧张了 。找不到啊 ,还是在柜台这先对付着吧  。   稳压电源,风枪烙铁那就不用说了 。BGA那东西买还是要慎重的。起步的时候先用电炉子整就行。看看活多的话在买一个就行。

网友:
风枪不买呀,,,,,烙铁呢.一般来说,常用的工具还是买好一点的,像万用表呀,风枪呀,,锡线也要好,不为别的,为了身体少吸点毒,假负载呀,打阻卡,诊断卡这些小工具发不了多少钱,能省很多时间又方便.
BGA太贵 了,真不够钱可以先不买,用土炮也可以加焊,不行再给别人做BGA.
示波器最好还是要个,信号是很重要的.
编程器也是要的,那天我去维修店想刷个8脚BIOS开价200,我汗呀比BGA还贵.
最后就是要有些料板,总之拆零件比买零件省钱多了.

网友:
大的:风枪,烙铁,可调电源,BGA,外接屏,最好有台本本看电路图,示波器(可选)等
小的:万用表,全套螺丝刀,镊子,松香,焊宝,酒精,刷子,棉花,料板,诊断卡,放大镜等等。

网友:
风枪,烙铁,可调电源,BGA,外接屏,最好有台本本看电路图,示波器(可选)
小的:万用表,全套螺丝刀,镊子,松香,焊宝,酒精,刷子,棉花,料板,诊断卡,放大镜

网友: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需要技术。工具只是维修用的,能修好才是宗旨。

网友:
客源也是很重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