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000修复的曲折历程

楼主(2010-04-15):
遇到一台DV4000的机器
故障:为按下开机后要等一分钟才有显示
上诊断卡发现当55  5C    证明CPU已经工作 是不过内存    吧内存取下用酒精刷后装上后还是依旧  换内存还是依旧,
怀疑主板的问题 ,拆机 测内存电压正常  于是加焊内存槽   无果
开始怀疑北桥  于是就压了一下  竟然好了  于是就重置北桥  但是还是老毛病
仔细观察主板  发现北桥和南桥很近  报着试试的心理把南桥也给重置了   结果问题解决了
装机  开机关机了N次  都没有问题       确定机器修好
但是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是南桥   南桥虚焊也能影响内存吗   请高收给点见解

第一次发帖  描述的不怎么地  见笑了!!!!!!

网友:
应该会  而且你用力压北桥的时候 整个板子都会受力 而且南桥离得北桥有那么近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在检测基本内存地址时,还和南桥有关

网友:
谢谢分享。一切皆有可能吗有的时候单凭经验是不行的

网友:
内存不过。与BOIS有关,而BOIS是挂在南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