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怪事了开通了网上银行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0-04-15):
各位大哥,你们好,相信各位都开通了网上个人银行吧,我也开通了,但我却碰到怪事了。
是这样的,开通网上银行,银行应该有个小的K宝之类的东西给你,然后就可以拿这东西回家,插在你自己的电脑上就可以
登录你所在的网上银行。
但我的问题是,我的电脑不能正常登录,只要一登录那就会出现如下图。

而且我拿这个到隔避人家电脑上去插,可以正常使用。
另外我说明,电脑除了这个毛病外,一切可正常使用,包括上网。
当然,我也打过银行客服电话,也按照客服人员的指导操作了好几遍,问题依然存在。实在没招了,在此求解决方案

网友:
还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说明,绝对不是系统问题。因为隔避人家的电脑,系统是我装的,而且跟我在
用的电脑系统绝对是一个版本。

网友:
最好是用IE6.0版本,在安装U盾工具是,是否有第三方软件拦截情况

网友:
安装驱动。包括登录之前一切正常,没见任何第三方软件拦截情况

网友:
把银行的网站设为信任.

网友:
我的电脑现在应该处于无任何防卫状态,因为系统是刚装的,纯净版,无任何防卫,
也就是说,现在我的电脑就是不管什么网站也应该是信任的

网友:
不对! 刚装的系统 不等于你说的 “现在我的电脑就是不管什么网站也应该是信任的”

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就是正因为太纯净了,系统有些服务已被关闭了,所以跳出这问题,你要打开相关服务,具体我也不记得是哪些服务多了

网友:
添加站点信任已经完成,可还是一样,我快要疯了。。。。

网友:
换个别的版本的系统做下再试试。

网友:
各位大哥,你们好,相信各位都开通了网上个人银行吧,我也开通了,但我却碰到怪事了。
是这样的,开通网上银行,银行应该有个小的K宝之类的东西给你,然后就可以拿这东西回家,插在你自己的电脑上就可以
登录你所在 ...
引用 网友A:
晕死,安全证书提示,直接按是就进入啦

网友:
我的网银注册的早 就没你说的那个小东西要插电脑上  只有个密码卡 用着确实方便

网友:
证书没有下吧,还有查一下你的U盾驱动正确不。

网友:
很简单
你点级 是  应该就行了

网友:
问题是我不想点这个“是”,因为在别人电脑上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网友:
你刚装的系统把
有可能是系统有漏洞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你不想点击“是”他可能也就不想你访问网银了

网友:
直接点 “是”就行啦,碰到什么提示都是允许。

网友:
同样是网银,为什么只有我的电脑要出现这样的东东呢。别人就不会呢?

网友:
为什么非要在我的电脑要多此一举呢,心里闷得慌

网友:
问题是我不想点这个“是”,因为在别人电脑上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引用 网友A:

新系统你不点是,你的系统里怎么会有这个证书呢,全新的系统第一次上银行都应该有这个证书的,反正我的工行U盾是这样的,人家的没有这个过程,没准人家第一次用网上银行已经做过这个步骤了呢。没有他应该是完成不了交易的。。

网友:
换系统吧,以前我遇到过, 装个 SP2 系统 就可以了,

网友:
是证书没装好

网友:
安全级别设置高了,点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在安装证书上出了点小问题。

网友:
没这么麻烦吧。我用电子证书登录,到银行网站上下载个证书导入浏览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
绝对是银行官方网上的控件软件,证书没装好,你这是登陆时,还是交易时!如果是交易时的话你可能要更新你U盾里的证书!

网友:
都 说我证书没装好,只是你们没看到我的主板而已,我每装系统完,第一次登录银行网站
都会按提示点 是 进去,但不管你重复点多少次是。也不管证书怎么安装下载,更新,注册,
问题依然存在,现在我把硬盘换了,再装系统还是一样,证书不管你怎么装,说真的。我用网
银也不是最近的事,早就开始用了,为什么只这半个月内出现这问题。
唯一办法,我看我得换主板,因为换了主板,就没这个事了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用无安全加密的WIFI方式上网,进网上银行就会这样

网友:
把安全等级设置高点试试???

网友:
如果是兴业银行需要你安装JAY,你试试看吧

网友:

按各位的方法我又试了N遍了,我的证书还是一样

网友:
点是吧一般没问题滴

网友:
看看你的系统时间,是否正确。如果正确,
再查看证书信息;打开IE浏览器,在顶端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点击“内容”中的“证书”,在“个人”项下查看颁发者;有禁止显示间。

如果还不行的话,打电话咯,打银行的电话,建行95533 农行 95599
我朋友是农行的网银着,刚办下来的时候还可以用,到后来怎么也登陆不了,最后到网点去,问题就出在U盾里面的证书,错误引起的。

还有就是,主板怎么引起网上银行不能用,纪律很少的,几乎不可能的。

网友:
我的也有提示,我觉得很好啊,没有什么不方便。看个人怎么想了。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直接点 是 就行了。一般这种情况是安装了杀毒软件一类的安全软件造成。

网友:
登陆你的支付宝,在证书管理那把证书注销重新注册一个证书,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我认为数字证书没什么大的作用,密码保障还有很多种方式.不过基地购买邀请码是要数字证书的.

网友:
如果你不想点击是,那你就不用好了,点过次后,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晕,这还有的省步骤呀。。。

网友:
下一步下一步 是是是  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点是点下一步完成,银行网站也不知道登录过多少次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把那个网盘插在一个新USB口内,我的农行以前也有过这个问题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证书装一下,,,不过不知道你以前导出过没?

网友:
肯定要点是了啥,别人的电脑很可能是用过网银的。所以才不会再出现。我用2003的系统经常出来这种。正常的。

网友:
把系统 时间及日期调整正确,把ie的安全等级降低。这是软件问题,不关主板事,你换主板是多此一举。

网友:
呵呵,直接点是进去就行了,又不会少钱!我都这样用了几年了。。。

网友:
按照提示点 是 下去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问题出在浏览器的设置上,应该在INTERNET的高级选项中,在安全里把“检查服务器证书吊销”的选项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啊,我这里也碰的一个类似的问题。解决了就给个提示嘛!

网友:
证书下载没?记得刚开始使用要下载证书的!

网友:
我试过,U盾没插好或证书没装好

网友:
我最后还是换主板重装系统后解决了.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这问题跟主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0-05-25):
你的密钥呢?开通网上银行不是送你一个插在电脑上的东西么  你丢了?

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密钥

网友:
出现这页面,证明你的电脑是安全的。不出现才证明你的电脑有点危险。

网友:
.....这个是证书问题  你点是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