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不认盘

楼主(2010-04-15):
联想主板开机正常,认不到硬盘,Blos里面也认不到,替换过硬盘电源也没用,换数据线,主板放电,更换电池都试了也没用,那出了问题啊,那个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排除硬盘自身问题后,就要怀疑SB的问题了

网友:
量IDE口第一脚有没有5V,没有就查线路看看!!!

网友:
查下电压和复位正常不,量IDE到南桥的信号阻值正常不。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查IDE接口的第一脚,该脚复位脚,正常是应该有5V电压,如果没有,就跑南桥与IDE之间的线路,重点有三极管,贴片电容。如是有电压,就要测试IDE的各AD线的对地阻值了,如果都正常,南桥损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是什么主板哪? 我感觉是桥的事吧!

网友:
第一脚5V测了是4.9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吹掉网卡芯片就认盘了,你试试看

网友:
你先查一下复位正常不?
第一脚有没有3.3V或5V 的跳变没

再打一下数据线对地阻值了,

网友:
会不会关于BIOS问题,刷一下,

网友:
咋没说换过硬盘呢 这排除才能再有下一步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南桥的问题啊!是桥就算了!联想的板子不咱得!!!

网友:
刷下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