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昭阳E42L进水不加电!

楼主(2010-04-15):
如题,该机进水无待机,换MAX8734后待机正常,但是按开关键无反应,测开关键电压为17伏,KB925的36脚(开关信号输入脚)电压为3。3伏,按开关时有跳变,测KB925供电正常。找到一块一样的废板,不知道IO是否是好的,由于手头上没有新的KB925,于是把废板上的KB925换上,依然不开机,测IO36脚只有1。7伏,挑开36脚后电压恢复到3。3伏,怀疑这块IO也是坏的,想买块新的IO又不知道是否带程序,请高手指点,这种IO(KB925)内部是否带程序,可以换新的吗?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啊。

网友:
一般有程序芯片上面会贴张标签

网友:
这个IO没有程序的,买新的换就行的。

网友(2010-05-17):
买新的换上就可以啦 你这情况换个新的应该也不会好 小元件坏了

网友:
我认为IO是很少坏的。。。。南桥坏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