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不开机中间灯闪

楼主(2010-04-15):
D600 加电无显示,三个指示灯中间灯闪 类似于报内存故障 但是更换内存,加焊内存槽,更换北桥都不管用,内存数据及地址线对地阻值也正常,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不开机
更换内存

网友:
我建议你重置南桥试试 这个故障我弄了好几台了 都是重置南桥好的 具体的什么原因我也说不上来

网友: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看似内存,单并不是直接跟内存有关联的东西坏了

网友:
d600 的板子真不好修 本人也是新手 修過二三片一般換南桥跟IO就好了 還有pci 位 有三腳管子常有問題 本人不是高手 只是換好的而不是修好 希望小經驗對摟主有用

网友:
是网卡空焊。。。。造成的。。。。。。。晕

网友:
支持7楼的,本人曾先后遇到3台,取下网卡就点亮了,焊上又不行,换新网卡搞定

网友:
把BIOS清一下看看,也许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电压和bios

网友:
同意七楼,D600,烂网卡。。

网友:
网卡坏现象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网卡,确实有问题,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