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啊··老是接到电压不跑码的板子··兄弟们帮忙讲解 ...
纠结啊··老是接到电压不跑码的板子··兄弟们帮忙讲解下:

楼主(2010-04-15):
这些时间不知道怎么了··老是接到
一些电压。复位·时钟全部正常不跑马的板子··
型号:精英SF2/661GX的板子 是个478的cpu的板子
故障:不跑码:电压 时钟。复位等全部正常· 就是不跑码 BIOS换过好的还是一样·
精英的板子一般CPU稀焊的比较多··但是这个加焊了U座 北桥还是一样··
求修的比较多这样的问题师傅们指点下··
cpu

网友:
BIOS片选呢 有吗

网友:
这种情况,你还是要细查CPU脚与插孔的问题,如在我们地方天气潮湿,停机不用,要打开塑料架,彻底清洗。其它都好,不跑码,CPU未工作。

网友:
CPU座子虚焊吧

网友:
要预热 有的是这样 很郁闷呢 久不用就这样

网友:
接触不好的问题比较大一下
用酒精洗一下板子

网友:
最小系統法 或者刷BIOS

网友:
CPU座脱焊了 用力压CPU就会跑码了精英的板子就这样

网友:
LZ试试清洗一下,洗洗更健康。

网友:
换个IO看看 这是个人看法 原因是因为BIOS信号线有连到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