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15寸显示器三无 在线等

楼主(2010-04-15):
型号:联想L151
英寸:15
现象:三无
描述:接来的时候是三无,拆机后发现这款机器三块板都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只有一个大芯片
没办法咱拆吧 把灯管.屏线弄开,上电后信号灯居然亮了开关也正常再装上去又成了三无了
拆吧拆下来又正常各电压都有,拿外用灯管测试那块板板(一体的)结果什么都没有灯管也不亮电压也没
电容也换了还是原故障.确定是板板的问题
哪位修过的大侠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按键,,,你拆下来通用时,可能没有带接键吧,,所以就开机了,,不然就是机器有开焊

网友:
可能是屏供电上有问题,屏上短路,造成负载重,或者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还不起载

网友:
描述一点也不详细,比如电源板输出睁不正常啊!输出5v 12v正常?屏保险上量一对地阻值啊!开关按键上电压睁不正常啊!这个驱动板上应该是一个超大的ic,量量供电啊

网友:
没带负载都正常、12V、5V都有,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用通用板可以把屏点亮
感觉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正在搞

网友:
你看一下5个脚的芯片型号是1506的

网友:
ok了
客户不修了,直接换2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