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不能开机

楼主(2010-04-15):
天逸100A不能开机,待机3.3V、5V都有。查到PQ19 AO4912烧坏,换了还是不开机,换了APW7057(用RT9202代的)还是得没有1.5V输出,开机就电源灯亮几秒,然后灭掉。求高手指点。

网友:
刚测了PU9 MAX8743 按开机按钮后,可以产生2.5V 但1.0V不能产生,对地电阻37,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