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D2-X/1333,请教!!!

楼主(2010-04-15):
ASUS P5LD2-X/1333不复位,CPU 1.3   DDR2 1.9V  NB 1.2V  1.5V电压全有,复位灯长亮.有一次刷过BIOS试过可以用了一个小时,之后复位灯长亮,又换过32.768KHZ晶振 开机一试可以亮机,不过试了几次开关机,又是复位灯长亮的.
请问从何下手?还在等^

网友:
一直等等高手出现,出点好点子!

网友:
这个不要高手嘛  没复位的时候  量下SB发出复位的条件 就找到原因了
华硕的板喜欢用ADP的电源IC  没复位的时候量下他的PWGD  看是不高电位  我估计是那部分作怪

网友:
i/o有问题吗

网友:
这批主板经常出现问题!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