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总提示CPU过热自动关机?

楼主(2010-04-15):
intel原厂的d865perl 不进系统在CMOS或是DOS下你一直开着啥事都没有。一进系统一分钟或是3分钟。马上自动关机。再开机就提示CPU过热。CPU我换过。风扇也换过。这两样我保证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问题,哪位帮看一下。对了这个主板上CR2.0 2.4 可以正常点亮。但上CRD系列或是P4C E M系统都不能点亮。我自己换过adp3418没解决问题,供电ADP3168也换过。BIOS也刷过。

网友:
你最好看一下风扇上好这么

网友:
这时候光考虑CPU温度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主板,电源。当然CPU自身也很重要,如口子不紧,硅脂未涂好,等。

网友:
换个IO 监控的问题吧  CPU座要卡紧点

网友:
首先用手摸一下看CPU是真热还是假热呀.

再看BIOS里面有没有什么温控设置,把它关了,

还有温控芯片之类的更换.

热敏电阻呢?

网友:
这板子有用热敏电阻的地方吗?温控芯片我换过了。BIOS里没温度设置。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一下,供电不足也会关机。再不行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