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D2不跑码

楼主(2010-04-15):
杂牌845PED2不跑码
测CPU,南北桥,各插槽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想刷BIOS但找不到一样的,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按北桥跟cpu座子试试,

网友:
上假负载测4项必需电压,如4项都正常,查南桥旁的晶震起震没有,如正常查IO供电....。

网友:
压了,没有反映,还是一样

网友:
四个电压有,晶振有波,IO有5.12V供电

网友:
找个公版的BIOS刷下试试

网友:
就是板子上没有写牌子,只有个845PED2。基地也没有看到有呀!6#你有吗?

网友:
俺现在也有这样一块板,全部电压复位都正常,IO换过,南北桥加焊过,还是不跑马
只剩最后一招涮BIOS,可就是找不到BIOS,想放弃了~

网友:
唉...无语了。明天刷个845PE的试下算了,希望渺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