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威刚256拼成512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偶想把威刚256M/400的两根拼成一根512的,可是256M的背面不知道如何处理,粘不上焊丝,能请教一下摸摸师傅吗?

网友:
洗干净没有?用烙铁拖

网友:
焊工技术不过关!你去焊接版块看看! 洗干净板!加松香!拖焊没理由焊不上的!技术问题!

网友:
楼上是这样搞成功的么?关键我是要焊得好看,好卖

网友:
处理干净了肯定有用的

网友:
用BGA的焊膏拖锡,很容易上焊锡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