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过载一般会烧掉哪些东西?

楼主(2010-04-15):
昨天拿了一个垃圾电源拖着显卡跑,可能显卡功率比较大,电源啪的一声挂了,R4、R5已换上2.2欧电阻,用R6、R7也换上3K3欧,Q01和Q02这两个换上E13007和C2335,但是还是不能启动,有+5VSB,那辅助电源就是没问题了,不知道过载通常还会烧哪些原件呢?

网友:
换一个吧,不值过修啦

网友:
10块钱一个,一大堆,,修的话,换两个13007就要5快

网友:
晕,如果坏了就换的话,你们也不用上这个论坛了吧?
我是想学习修修,照你这样说,什么坏都不用修啦,因为对比生命来说一切都分文不值,全部直接买新就好,
几百万几千万一样买,不用管,对吧?
何况10块钱我看只有收垃圾的才有,平时去买一个这个价,人家都根本不想和你多说一个字,不是一句话呀

网友:
换一个吧,不值过修啦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说得中肯一点了,不值得修是很正确的,没维修价值和学习价值
是两回事,三楼所说语气太点什么吧?

网友:
电阻为1-2.2欧,还是修理炼手,积累一下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那么那两个三极管的代换哪个好点啊?

网友:
还是用原来型号来的好

网友:
我估计二楼的意思是看你一个垃圾电源修了比拆件还浪费资源 , 有这功夫修个好牌子的修好了用的时间也长!
我也没事修电源,我最愿意修的就是长城电源换了配件能用好长时间!还不脏硬盘。最差也至少要修个多彩之类的,杂牌的根本看就不看直接拆件,因为搞不好你修好的电源就是个祸害,搞的计算机出一些莫名奇妙的故障!

网友:
修好的感覺和經驗是無價的~
能用錢去買這種感覺和經驗嗎? ^^

网友:
暂时知道两个连接二极管到变压器的是1欧的,两个接B、E极的只看到橙开头,在论坛看到有个电路图是2.4K欧,但橙开头应该是3K欧以上吧?
我手上就是有一只13007,还差一只,不知道那两个二极管哪个代用比较好,虽然说是会负载不均匀,但是也是想试试会有什么问题以后再出现呢?

网友:
电源高手们出来帮帮忙吧

网友:
在基地找了不少的电源电路图看,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阻大约1.7K-2.8K
我这个看到是橙开头的,3K多不知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嘻嘻,高手回答说2335比3866好

网友:
太多问题想问了,好糊涂

网友:
版主和热心的高手们帮帮忙呀

网友:
大侠们帮帮忙,不敢上电测电压,有点怕怕。

网友:
真是没门了,PSON,+5VSB都有,答短接后PSON也能拉低为0V,但是就是没电压输出,300V电压有,大电容分压正常。

网友:
高手们请指点一下

网友:
电源这东西...几十块钱的真的别修了....上百元的还可以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