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c19n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4-15):
今天来了个双敏uc19n的主板,插上诊断卡不复位,测没有cpu核心电压,测pwm芯片没有en 信号,北桥的旁边的电压,有1.8v没有1.5v和1.2v的北桥供电,这个北桥是inf的北桥,现在没有供电,查1.5v的电压,经测量没有短路的现象,发现1.5v的电感的mos管有供电5V控制端通向RT9202的第2脚,RT9202有供电,这个管子的en信号为4v,这是不正常的,一般这样1点几v,至2v。换RT9202,好了个个电压出来了,有了1.5和1.2v,复位,跑码!!!!!

网友:
是啊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淅

网友:
RT9202是三极管还是COM管还是IC?新手看不明白,要说清楚哟。

网友:
你所指的en信号是什么意思,是反贵还是输出,你说正常是1点几,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一步步的找个问题的关键点,学习了

网友:
RT9202是双运算放大器

网友:
IC,供电不正常查供电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