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一液晶不通电, 保险坏,开关管坏,换之还是不能电,开关管一脚有300V,其它两脚无电压,另12V和5V都没有,是不是开关管还有问题啊,想问一下,开关管要几脚有电压算正常?在线等
问题

网友:
G极应该有一个启动电压,估计还有电阻阻值变化的,二级管什么的,你仔细查一下啊

网友:
换了开关管K245一样,只有一个脚有300V 电源IC SG5841没测

网友:
电源IC,应该是挂啦,建议你换一个试一下。我修过的液晶,开关管坏的,IC都是坏的。呵呵……

网友:
没有货啊,用那个可以代换啊?

网友:
电源IC是什么,它也应当坏了,,换了它吧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IC坏了 不起振了 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