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0-04-15):
小弟有一块 型号为: 661fx-m7 rev 1.2 联想拆机的板子  sis 964芯片 LGA 775 DDR1

debug 卡提示 2A FF 偶尔提示D4 D3 请问该怎样维修?

加电后黑屏 AMIBIOS 无显示 无报警 谁有该主板的 开关 HDD LED ret sw的针脚定义给我一份

谢谢诸位

网友:
刷BIOS.

按压南北桥CPU座,

看可不可以.

网友:
开机黑屏刷不了BIOS

压CPU和南北桥到没有试验过

网友:
开关机复位电源灯硬盘灯的的排阵不需要定义。看排阵左上的颜色就知道啦:红=开关,兰=复位。黄=硬盘,绿=电源

网友:
没颜色 都是黑的

网友:
联想某些板的排针确实比较不一般.
你拍个图片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恩是啊是啊 前置USB端口 针脚居然是三排的。。。。两组3排 提供4usb

网友:
根据你的代码已经跑到显卡了~ 我晕有时候跑D3 D4 你应该测内存供电正常不~~
联想的主板一般用是精英代工的主板~~
座子问题最多~~

网友:
谢谢楼上今天查了一下资料说 2A FF提示显卡有问题

但这块板的显卡是集成的 D3 D4很少出现 基本上是 闪过然后最终定位在2A FF代码上

谢谢楼上~

网友:
那你换独立显卡 能点亮吗?

网友:
加焊北桥吧  这个桥容易虚!

网友:
SB本身复位了吗?

网友:
这板我修多了,你说的这种情况大多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ls 怎么修啊? 我只有普通烙铁和万用表 自己能搞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