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0-04-15):
东芝TE2100待机电压0.004,电源开关无电压,此机器通病接口处已经加焊,无果,后经测量如图,是不是确定电源管理芯片IC8972损坏!

控制开启信号来自下面

网友:
这种机器是两板间的接口松动,重新加焊一下就可以

网友:
已经加焊过了呀!都补过了,一根根测过,没有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Q8800是P沟道的管子G极电压只要有5V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回楼上,关键它的电压G和S极一样,同是15伏,不会导通啊

网友:
红线接口的三、四脚有没有电压,从适配器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保险过来的

网友:
P管 VG=VS也会导通  按你画法Q8800应该导通  Q8803 G极无电压 只是控制不了Q8800得开关而已了
按你得画法Q8800已经损坏管

网友:
前两天修了这个型号的机子,最后是换了个电源板才修好的

网友:
这个I/O发出的信号应该是高电平驱使Q8803导通从而拉低Q8800G极电压,按照P沟道MOS管特性就会导通。怀疑也是I/O有问题。或者是看后极是否有短路不良引起I/O保护不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
那个座子不好焊,一般焊过一次,再焊的时候都不起作用了

网友:
首先把Q8803的G级高电位找出来,换个I/O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