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A160C 开机电流0.93

楼主(2010-04-15):
神舟 优雅A160C 开机电流0.93 请问这款机 有没有通病
通病

网友:
已经拆了
南北桥也加焊了 内存供电也有
还是过不了 0.96

网友:
重点看看 显卡

网友:
神舟的本本,就是散热的问题最常见。

网友:
0.96 多数是快显了而没显,停要显卡那,建议重做
我以前进过神舟的公司,中国哪一年成立的没答对,被请出来了~~~

网友:
换显卡吧,大部分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重做不行再换

网友:
A160D,A220D偶都遇到CPU坏掉,这个系列的本本,风扇太容易坏了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
没换 把客户的机子收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