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卡开机画面~~求助 ~~~~~

楼主(2010-04-15):
接了台T41本本 来的时候说做不了系统 通电测试 在开机画面卡了大约得有5分钟 然后就是在屏幕左上角出了个小光标一直闪动 不引导系统 接下来进行维修 过程是 换了硬盘  换了光驱 换了内存 去掉了所有外设裸板点 故障依旧 估计8成时主板有问题了 不知道有谁碰到过我这问题 告知一下 或高手来帮分析分析

网友:
按一下南桥是不是能进系统?我遇过按压南桥就进系统的。

网友:
把所有的外接设备全拆了 在看 能不能往下走

网友:
我是裸板点的 南桥也压了 就是不引导系统

网友:
刷下BIOS啊··

网友:
BIOS也刷什么还是那样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本人也觉得和南桥关系很大

网友:
你开机后进BIOS看下有没找到硬盘先

网友:
如果能任到硬盘,光标闪 证明 没有引导  从分区换系统, 在严重的就是南桥了

网友:
起初感觉是硬盘有坏道,换了硬盘还这样,可能南桥已经损坏

网友:
南桥问题。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