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NF4 AM2 无复位

楼主(2010-04-15):
映泰 NF4 AM2 全板无复位,CPU供电正常,CPU RST电压是0.18,桥的供电也正常1.53V,PCI RST 为0V  集成南北桥也换过 IO 也换过还是一样故障。请大家帮分析一下给个思路,谢谢!

北桥边上一个电感开路了,换过后OK。

网友:
追复位线路,一般到I/O和南桥或门电路和南桥.

网友:
今天俺刚修好一个不复位的   CPU问题

网友:
本着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你先查一下各关键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然后时钟,最后查复位~~

网友:
查VRMPG跟ATXOK这两路PG有没发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