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7300GT 256gd3标准版奇怪却色故障

楼主(2010-04-15):
盈通7300GT 256gd3标准版奇怪却色故障
DVI+VGA双接口
DVI一切正常
VGA 缺少红色 测量三基色一切正常 75 三色地 正常 行场同步正常
初步怀疑VGA头坏了 换了个头还是一样 大卫大虾知道还少检查什么;了
标准版

网友:
用代换法,换那三个色容,它们会坏,但很少。如果三颗都换一定要记好各个的位置,搞乱了就麻烦。在路是测不到好坏的。

网友:
测出都是75欧姆只能说明三基色没有短路,因为他们都有75欧姆电阻并接到地。要测是否开路,必须把电阻拆了再测。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加焊后出现偏紫色,第二天进系统,BIOS提示信息时紫色的,后面正常,遂置之不理,后来需要对BGA重做就加热板子,结果偏色情况一起消失。

网友:
如果把电阻拆掉测试没有开路的,说明GPU内部电路损坏

网友:
7300gt 7600gt 的VGA常见现象,如果不缺件,断开无开路,核心部分损坏机会非常大,建议从DVI飞线过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