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确认是这些主板是哪个品牌的?

楼主(2010-04-15):
请各位高手确认一下这些主板是哪些品牌的是哪些型号?这些主板的图纸哪位有
基地上找过好象没有,按板号在基地也没找到图纸,感谢各位同行的无私奉献。。。

网友:
请各位高手确认一下这些主板是哪些品牌的是哪些型号?这些主板的图纸哪位有
基地上找过好象没有,按板号在基地也没找到图纸,感谢各位同行的无私奉献

网友:
蓝色那块好像是三星 反正如果所有插口都标的很清楚的那就应该是三星

网友:
还是要把板号报上来,只这样大略的看,除非是常修这些机种的,不然是分辨不出来的

网友:
搞不明白,猜也猜不准啊

网友:
好似DELL的机器。单看排线接口的话一般为三星和戴尔

网友:
蓝色的看起来像HP 520的板

网友:
hp520不是965芯片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