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3e怪问题求救

楼主(2010-04-15):
s53E一开始短路 电击 摸io旁 PQ14发烫,取下后,不短路 型号为4418 BD5U28 用一般的管子上去继续短路,4418 下面不同的型号用上去均没用,短路,晕死,家里一堆料板景没有完全一样的,请问高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或则这个管子有没有 好 带用的 谢谢

网友:
这管子烫不代表这管子就坏了 一般都是他的后级短路导致他发烫 比如说电容短路 你把这管子的D级跟S级用导线连起来 继续烧 看看还哪热 一般就能找到

网友:
还是先量下,后级是哪里,该断的先断开

网友:
9命,这也是怪问题,还以为有新大陆呢!!

网友:
二楼正解 不一定是管子本身问题 你断开 看有别的短路没 或者有更大的与之相连的负载短路

网友:
谢谢胜哥,用你 的 办法我查到了cPU下一个电容短路,换好,OK,感谢

网友:
好问题遇到了高手,谢谢楼上那哥们,又学习到一种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