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500GT 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0-04-15):
刚才客户那拿来一块七彩虹8500GT显卡 客户说装不上驱动 我就先让客户放修了 因为以前没有接到过装不上驱动的显卡 不知从何下手 请高手们指教指教!先谢了 在线等
显卡

网友:
第一步:你先装上驱动试一下
二:查BIOS和GPU

网友:
这你怕要先查出它的真伪,才好下手。此卡还值钱,如是假芯片,驱动就难装了。一班我是只要点的亮,用驱动精灵在网上找它自己装,一般真芯片都能装上。如装不上就在驱动之家,按芯片找,一定要注意系桶是用32位还是用64位的。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改卡的,不是的话看下DID

网友:
只要驱动正常的话装不上驱动,就是GPU空焊

网友:
跟超版一样看法。

网友:
用MATS软件测试下GPU是否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