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负载弱,且通电风扇即转,不接主板风扇不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15):
ATX电源负载弱,且通电风扇即转,不接主板风扇不转。刚开始修时副电源有问题,换上5027和保护电阻后副电源正常,但这时电源负载弱,而且只要接上主板电源就启动,绿色线为2.3V,不接主板时绿色线为4.5V,短接绿色和黑色线,测各路输出均正常,一接负载就不行,是什么回事?请大师指点,在此谢过。我怀疑过339,已换,故障依旧,又怀疑494,已换新的,故障依旧,又换了所有的431比较器,故障依旧,我晕了

网友:
有没有换板试过

网友:
绝对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