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dell 1420自动开机问题,非bios问题

楼主(2010-04-15):
dell 1420 加电自动开机
偶尔出现开机掉电问题和不开机问题。
bios电池没问题,换电池后问题依旧
最夸张的是换主板之后问题依旧......崩溃了

网友:
有时自动开机自动进入诊断模式
大写锁定的那个灯闪是啥含义?

网友:
是不是开机键有问题啊?换了板还有问题就应该是其他外设问题啊  看看键盘或者其他的外设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不要上壳子加电看看是否自动开机,如果不自动开机,那我觉的开关键那边问题比较大。

网友:
CPU与内存都换过了,没有问题吗?

网友:
同意六楼看法

网友:
这个问题我知道,C壳上与主板连接的接口仔细看,包括主板接口里面的针,看有没有弯倒的。如果没有就看C壳上带的那一部分,仔细肯定解决

网友:
可以先用裸板 测机器啊。。如果没问题。那就是装机的时候没装好。

网友:
呵呵 换键盘可以解决

网友:
先用裸板试一下,看有没有装好,要是排除前面的问题,很有可能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其实很简单是楼主装机没装上可能是壳上面的金属跟主板接触后产生短路之类的问题!请仔细装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