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昂达n61s

楼主(2010-04-15):
手上一片onda的n61s到手时不跑码,复位正常,刷个bios,乖乖,跑起来了,小问题嘛,为安全起见试多次,问题来了卡45 44了,再刷个bios,刷完第一次跑都可以正常,第二次还是卡在45 44,重复刷了4、5遍都一样,不知什么问题了,那个兄弟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南桥空焊。。。。加焊南桥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桥空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单桥的...加焊就OK啦!

网友:
楼主的问题,第一次跑可以正常,第二次卡45,44,是怎么卡的,是关机后,重新开机卡,还是直接重启就卡?

网友:
bios芯片是华邦的w25x40av,8脚的,已经换过还是一样,压桥没反应

网友:
都试过,直接关机再开会卡45 44 点Rest也是会卡45 44

网友:
是单桥还是双桥,是单桥将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桥有问题
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