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文件不小心全格式化了 用哪个软件恢复好

楼主(2010-04-15):
装系统到电脑c盘 不小心装到我的u盘了  现在u盘资料重要 一个也没有了  都是系统文件 大哥门有什么软件好用能恢复的 传个啊 十分谢谢啊

网友:
易我数据恢复

网友:
如果数据被覆盖了就不行了,,没有覆盖的就可以的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的将系统误装入了U盘中,楼主并不是传个软件给你就能解决问题的,最主要是看你U盘装入系统后覆盖了多少你的重要资料,覆盖了数据越多恢复起来就很渺小,
参考软件:R-STUDIO
               winhex

网友:
如果覆盖了就麻烦了,如果没有的话用易我恢复还可以!

网友:
跟我一样误GHOST入U盘、易我数据在那下载的?

网友:
数据被覆盖了就不能恢复。。。。。。。。。。。

网友:
用easyrecovery试试。

网友:
被覆盖了就没戏了,你可试试用winhex这个东东来恢复,祝你好运

网友:
我用FinaData挺好的

网友:
装完系统,覆盖的那部分没有希望了。没有覆盖的用软件恢复一下试一试吧。

网友:
系统安装好有1.6G,也就是说你u盘上1.6之前的数据已经被覆盖,不可能恢复了

网友:
郁闷,我的U盘用去装系统,被装到U盘了。。。

网友:
没被覆盖就好 要是覆盖了回复的几率是相当的渺茫

网友:
如果覆盖的话,一般就不能修复了,没覆盖的话可以用winhex或easyrecov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