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闪屏~~求助!

楼主(2010-04-15):
屏闪的比较严重的时候

闪屏抓拍瞬间

刚开始开机时,闪的比较轻,时间越长闪的越重。开壳看里面,400V100UF的电容的一个脚泛白,换了一个。
试机使了一天,没问题。现在故障又出现了~,请教会是什么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高压供电部分断开,外加了一个高压条,试机用了两天。没出现之前的故障,如果明天没问题的话,就交工了。谢谢大家的帮助,呵呵!!

网友:
看你那屏上怎么有重影,不会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是不怎么正常
显示器有什么声音没/

网友:
我看应该可能是高压部份问题或者灯管...

网友:
重点在检查400v 电容附近的电路,肯定有元器件 虚焊或者 发热的!电容漏电 野会这样、
检查的时候, 注意安全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见过这个问题,我的是海尔的机子 ,本来以为是高压板故障或是灯管漏电呢,修了老长时间,故障依旧。后来请高手来了,说是主板北桥出现的问题,北桥出来的一组信号不稳,后来不知道怎么改的,屏不闪了。建议楼主查查北桥,俺是新手,不知道具体方法,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呀,我说的闪屏就是图像迅速漂移所产生的重影(暗影)。漂移速度非常快,感觉屏幕在闪一样。

网友:
嗯,我也怀疑是400V电容周边电路元件,明天仔细查查。

————————————————————
六楼的朋友,主机以换过。所以应该可以排除是主板的问题吧。

谢谢几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见过这个问题,我的是海尔的机子 ,本来以为是高压板故障或是灯管漏电呢,修了老长时间,故障依旧。后来请高手来了,说是主板北桥出现的问题,北桥出来的一组信号不稳,后来不知道怎么改的,屏不闪了。建 ...
引用 网友B:
北桥发出来的行场同步信号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