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不过内存

楼主(2010-04-15):
以前我自己用的好好的 自从换了945用放了1个多月 今天拿来通电发现不过内存 C1 全板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 惟有这里有点不对劲 前天听大饼说了运放+大于- 我这怎么-大于+     好象这是给南桥供电的 跑不通 但在南桥旁边

反馈连接了个X65电阻到运放的- 没画出来     奇怪奇怪真奇怪

网友:
你的跟运放没关系
都能跑码C1了。说明供电基本OK
你的一般是945的桥空焊了导致的。
你可以使用内存打值卡 打值内存的数据地址线!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不过你看测试卡时数位没跳跃?若数位一上电就C1的,有些情况就是跟桥或BIOS有关。内存供电正常,再细检下插槽,时常有些问题出现在细节上。

网友:
月饼哥 是845的 呵呵  同意 桥 打打AD线 量下读写信号 SDA S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