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正负极问题

楼主(2010-04-15):
新手 刚开始学主板维修 请教 拆下来的电容如何分辨正负极 还有新买的电容怎么分辨
新买的是不是 长脚是正极 短脚是负极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有两种,贴片电容是没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一般在负极那一边有一个像“1”竖条标记,新买的电容是长脚为正,短脚为负没错

网友:
[无语,这年头还要不要人混了,这些兄弟都是直接上维修台的。太牛了你。。

网友:
主要看电容表面的标志!不过也要注意主板上面的正负极标芯化分.

网友:
现在的牛人老多了。
真有胆大的

网友:
你是搞软件的,发展修硬件,是要先学一点硬件基础。

网友:
硬件基础要多学学

网友:
刚开始,是有一个过程的啦.

网友:
大家不都说了吗 理论加实践  失败乃成功之母 不问 不实践 什么时候都学不会 哈哈

网友:
一般深色为正 浅色为负  这是你所说买的电容的分法

网友:
嗯 不要焊反了会爆的啊

网友:
上边有防呆色  带颜色的是负

网友:
华硕,V星的主板大部分主板上的电容标识与实际电容标识的方向相反,切记勿插反,否则会“火山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