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相关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0-04-15):
本人有个3GB左右笔记本硬盘拿来练手。分四个区C:1.5G、D:0.5GB、E:0.3GB、F:0.8GB。每个分区考入文件。(该小硬盘是挂在另一台机上)
搞定后想做个实验,在磁盘管理中将DEF盘三个分区删了,再分成一个盘并格式化了。重启由另一个硬盘进八系统后打开winhex想还原到原来的样子,将以前三个盘的文件恢复回来。
修改过程如下:
0扇区未动,我认为应和以前一样,到D盘所在的分区表位置(非引导区,即非EB5890开头的)改成和以前一样(每个盘的分区表这之前做了备分)。其它盘不动。
个人认为这样应该可以了。但保存重启后除D盘外其它盘文件都回来了,但D盘空的,让我想不通的是D盘变成了1.5GB,我的这个小硬盘也变成了4GB的了,怎样才能还原回来,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WINHEX对硬盘操作,要特别谨慎。你以为0扇区没有变,其实你把硬盘分成四个分区,它就在物理盘0扇区作出了记录,当你再把后三个分区删除时,它就只有一个分区记录,如果你把这剩余空间合成一个独立分区,0扇区就会有两个分区的记录了。总之,你的分区操作都会改变0扇区。更不用说每个分区还有自己的引导扇区和FAT表。在你分区操作和格式化分区时,可能都会起变化。只要一点出差错,都还原不了。如果你用彻底格式化,甚至连数据区都会格掉,那连单个文件都恢复不了了。

网友:
0扇区里的记录是不是55AA以上倒数5行的数据?那里的数据不就是C盘和扩展分区的记录吗,我对后三个分所做的操作都是扩展分区啊,对它应没有影响吧。我今天又试了下,在d盘的引导扇区第三行(EB5890下两行)把d盘的大小改过来了。重启后,分区大小都对了,但就是d盘的数据没有了,其它都还原回来了。是不是d盘动过后数据就找不回了。网上说的都是关于MBR的,EBR破坏是不是没办法了。因为我这有个客户是这种情况,人为的。D盘的数据还能回来吗,恳请指教!!!

网友:
对于一个对磁盘数据结构不是非常熟透的人,可能还是找一个资料恢复软件要好得多。至于你说的数据是不是被破坏了,你可以用WINHEX做个实验。你先在实验盘正常的情况下,拷备一个文本文件在里面,然后进行删除分区,再建立分区,再格式化等。再用WINHEX的搜索功能,看找得到这个文件的内容不?不就知道文件是不是完全破坏了吗。

网友:
资料恢复软件,你指的是FINALDATA、RECOVERMYFILES这些吧,也用过,个人觉得恢复少量的文件还可以,如果要恢复整个分的文件那要的时间太长了,还不定可以完全恢复出来,winhex可以快些,完整些。其实我也知道我所做的操作实际很少会出现,d盘的文件肯定还在那,是可以恢复的(用FINALDATA就可以)。我就是想知道我所做的操作错在哪了,为什么d盘的文件就是出不来。这个问题弄的我很难受,呵呵。请大家指点下,我不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