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屏问题还是驱动问题

楼主(2010-04-15):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屏问题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打开开关就线条不停的闪动

网友:
你可以用通用驱动板连接师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板子的问题,有可能

网友:
换过通用高压条,换过通用驱动板(不知道程序刷的对不对),都不行,电源部分有问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输出电压好像都是对的

网友:
换过通用高压条,换过通用驱动板(不知道程序刷的对不对),都不行,电源部分有问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输出电压好像都是对的
  “都不行?”是原故障还是没显示 说清楚点
如果是原故障很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确定是屏坏了,换通用还是这样,至于是不是屏电路问题就不知道了,不会修

网友:
屏的问题,左边有一条白的坚线。应该是屏上边的第一组的帮定IC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