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硕本本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4-15):
这个本子是同行拿过来的 裸板   待机0.04A  3V待机正常 5V没有这是正常的 开机以后电流跑到0.3A左右 停几秒钟掉电 3V旁边的电感始终 没电压分析一下 主办到底工作到哪一步了  于是开机很快量了下供电  发现电感该有的供电都有除了那个3V旁边的黑色电感 时钟也有 可能问题就出在这个电感上面 为什么不出电压 是短路吗 量对地阻值正常  不是短路  如果是后面供出去的电路有问题的 至少电感上面应该有点电压 于是怀疑 是不是这个供电根本就没出来 《这个电感是5V吗? NO 不是 这是后话 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是5V 》   往上查连一个P沟道的场管也没多想把管子换掉 开机涛声依旧 在查 S 极是主供电 G级无电压   看到这里就等于看到了希望 查G级连一个三极管E级 在查C级有主供电 B级无控制电压 把三极管换掉  还是不行 重新整理了下思路 关键还是在P沟道管子的G极无控制电压   重点考虑三极管G极 往上查连一个332的电阻 电阻一端共电19V一端没有  找不到332的 找了个522的换上去 G级出来了 出来的供电是19V 刚出来的时候吓我一大跳  〈怎么会这样 不是是5V么〉大胆上了下CPU跑数 E3 上内存 继续跑  于是想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那么5V呢 把板倒过来还有个黑色电感 一量是5V 那么这个电感就应该是19V   〈同行们还是不要以为3V旁边就一定是5V,没有绝对〉 外接不显示 但有些机器是这样 明天在找那个屏试下 看怎么样 但是我想应该没多大问题了吧

网友:
分析得有道理,有些机是外接不出来!

网友:
楼主看上电电流估计也知道是否跑亮了,

网友:
是不是CPU电压没有啊?你量一下看

网友:
自己顶下 不然石沉大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