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维修显示器程序步骤

楼主(2010-04-15):
如题  大家说说具体步骤
如碰到三无的显示器我一般先怀疑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拆开机先目测电源部分有无明显故障痕迹再测量保险、桥堆、300V电容、启动电阻、限流电阻、二极管、开关管、
大家都敞开心扉说说   大家互相学习嘛

网友: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把·

网友:
只是大概的说下步骤
有什么不对大家指出嘛
大家顺便说下自己平常的维修思路,步骤